楼主(2015-07-03):
   客户公司一个6av3627触摸屏10寸的好像,24v电源碰到一根火线,导致不开机,黑屏了,不知道是否有能修理的,最关键的是程序要能弄出来,程序好多画面,是进口的设备,也有2个备用屏,但是不敢随意动,也不会从好屏里拷出来,估计得加密。找一个有能力的公司给修修。

网友A:
拆开看看是不是电源暴了。

网友B:
找西门子客服问问最好。

网友C:
保险丝断了,一般不会坏

楼主:
不是,里面有远见16脚的都坏了一个。

网友D:
西门子的好像没有加密的说法,读出来备份都可以的

网友D:
维修的话要发来检测了

网友E:
如果是外国进口的话,,一般是没有加密得,,只有中国人才喜欢加密

网友F:
建议你还是备份备用屏幕的程序出来   西门子软件可以备份触摸屏的 只是备份出来的文件打不开 不能在电脑上编辑 只能下载到HMI使用

网友G:
用prosave备份,然后也用这个还原就可以了!加不加密都一个样!

网友H:
TP27-10寸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