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5-07-03):
各位大神,我现在手头有两台台达PLC,型号分别是DVP-60ES和DVP-48EH,我在百度下载了台达PLC编程软件,新建工程时有机身设置,但我不知道选择什么,(我原来直搞过欧姆龙和三菱FX系列的PLC)所以在此向各位大神请教,望不吝赐教,越详细越好,谢谢。

网友A:
机种设置,如楼上所示,选择对应的型号就可以了;
编程软件,可至其官网下载。

网友B:
呵呵,一楼的已经给你实物了,台达其实完全是仿三菱的,指令百分八九十一样,可能特殊继电器不一样,我最先接触的是三菱plc,就一plc,公司没提供三菱资料,给了几本台达plc指令资料,用三菱的软件,台达的指令,就这样入门的三菱plc

网友C:
选定型号,编程就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