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GBT结电容测量

楼主(2015-07-03):
各位老师好,我是初学者想了解对拆机的IGBT结电容怎么测量准确,请各位老师赐教。

网友A:
这个本身就不是一个恒定值,不同条件下,会测得不同的值。大致用电容表测试就可以了

网友B:
这个应该没有一个准确的数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