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5-07-03):
PLC 控制I/O口的接线图格式是怎么样的 ?有没有完整的模板啊 现在是抠细节的时候

楼主:
坐等回复啊  谢谢

网友A:
呵呵,不知道你用的哪款plc,不同的厂家接线方法不一样

网友A:
给你上传一个欧姆龙cp1E的做个参考,这个和三菱的输入接线就不一样的

网友B:
买PLC的时候有附送PLC说明手册,里面有接线说明。

楼主:
大家可能理解错了我的意思,我想说的是,在做plc编程时候第一步要写I/O分配表麽?第二步需要做I/O接线图,这个图具体要怎么画呢?

网友A:
懂得了输入输出接线图,io口自由分配,电路图还有什么纠结呢

网友A:
给你个参考

网友C:
楼主想呀啥样的格式啊,这个貌似没有统一的吧

网友D:
长见识了呀

网友E:
回复 楼主:
有一种快接端子板,不用画IO接线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