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5-07-03):
我是新手,编了一下红绿灯的程序,可是为什么1号绿灯输出的时候同时输出2号红灯就不行? 我加了一个中继,还是无法输出为什么? 求各位师傅帮忙,告诉我一下

楼主:
下班回家自学的,所以基础比较差,希望师傅们讲详细一点~ 谢谢了~

网友A:
不知用的是什么品牌的PLC;
是说Y1、Y7未能同时接通,还是其他。

网友B:
呵呵,你能把完整的程序截图上来吗,我的感觉是你y7有双线圈输出,是台达plc吗

网友C:
其实就是逻辑控制,慢慢琢磨吧!

网友D:
双线圈的可能性极大。

楼主:
第一部分

楼主:
这是我编辑的全部

楼主:
一号绿灯亮的时候,我想让2号红灯也亮,所以输出给两个,但是2号红灯没了亮,但是1号黄灯量的时候,2号红灯亮了,所以不理解,希望师傅们能告诉我怎么回事吗?

网友E:
双线圈,2个Y7,0007和0013

楼主:
回复 网友E:
师傅,可否再讲详细点 有点听不懂,什么是双线圈? 输出是7号和13号吗?

网友B:
回复 楼主:
呵呵,果然是双线圈惹的祸,你把007还有013对应的两行删除了,把我下面写的添加上去,就可以了。还是不懂的话,找点资料看看什么是双线圈。

楼主:
回复 网友B:
师傅,再问一下为什么我黄灯时候,就能输出? 是偶然性吗?

网友B:
回复 楼主:
必然性,你看下012和013对应的关系,你还是没理解双线圈的意思,双线圈的话就以最后那个输出为准,你的y7最后一个在第13行,所以第12行的条件满足了,第13行的y7就会接通

楼主:
回复 网友B:
谢谢师傅,可否推荐一下学习教材和方法?

网友B:
你用的什么类型的plc?台达的吗

网友B:
有时编写plc程序时,会遇到双线圈问题,导致plc无输出,这是什么原因造成的,如何解决。线面以三菱plc进行阐述。如下图
据此可知,执行二重输出时,后侧的优先动作。我们可以使用辅助继电器来解决这个问题。

楼主:
回复 网友B:
买的是普中科技的学习机  资料很杂 不知道怎么下手 想请师傅给点建议

网友B:
呵呵,软件是仿三菱的,你就下载一些三菱的资料学习吧,上手也快,建议你先看下三菱指令集和三菱101例,

楼主:
回复 网友B:
师傅,可有视频,能给点资料吗??

网友B:
百度一下 朗风电气 下载中心 自己下载吧

楼主:
回复 网友B:
师傅,有密码吗? 需要密码 是网盘

网友F:
红绿灯现在没有PLC控制,都是单片机控制板

网友G:
楼主很好学,好样的,有问题拿上来讲讲,你就学会快点的。

网友B:
回复 楼主:
呵呵,不需要密码的,你不要直接点那个下载,先看下详细信息,那里面有密码,然后你再下载就可以了,多动手尝试一下

网友H:
三菱PLC好学,在官网下载软件与仿真软件..

网友I:
你把上面的m7换成y7呗,应该是信婕的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