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5-07-04):
三菱PLC用于磨床控制从最初的F1到FX0N、FX1N到FX2N,应用到如今的FX3G,PLC型号的变迁 ,反应的是磨床控制的一步步的升级换代,标志着磨床逐步从传统意义上的机械半自动 向数控方向迈进 。

网友A:
呵呵,蛮整洁的,线的颜色太单一,不符合标准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呵呵,蛮整洁的,线的颜色太单一,不符合标准吧

以前不是这样的,均按照标准颜色走线。这要追溯到曾经的一次出口,美国老板特别要求导线一律用黑色的,打这以后,习惯的原因也由于很少形成批量的原因,黑色的导线就一直沿用至今 。

网友B:
布线不错,也创不少外汇吧。

网友A:
回复 楼主:
呵呵,原来是这样呀,老外也蛮怪的

网友C:
做工挺不错的。统一黑啊。

网友D:
做的不错,也比较规范 ,整洁也好的,钞票也不少的吧!

网友E:
整齐大方,做工不错,赞一个。

网友F:
有端子号,线的颜色应当不是问题。

网友G:
这是控制哪种类型的磨床,可以发张设备图片么

网友H:
磨床的身影没看见哦,方便上图看看吗?

网友I:
做工不错,能讲一下控制工艺吗?

楼主:
引用 网友H:
磨床的身影没看见哦,方便上图看看吗?

正在调试阶段 哦!弄好会传上来。

网友J:
不知尺寸怎样保证?是用量仪吗。

网友K:
不错。。。磨床是多大的。我也是搞磨床的维修的。也想公司的磨床改造。之前都是台湾 的上一磨床的控制器。主板都是从台湾那维修及买,

楼主:
引用 网友K:
不错。。。磨床是多大的。我也是搞磨床的维修的。也想公司的磨床改造。之前都是台湾 的上一磨床的控制器。主板都是从台湾那维修及买,

你所说的磨床控制 器是用在水磨床上的吧?

网友K:
就是,,,对,,,的。。

网友K(2016-01-18):
回复 楼主:
就是的

网友L:
继电器离着PLC太近了,不符合标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