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5-07-04):
一般在调式时是用PLC发脉冲给伺服驱动器,比如我发10000个脉冲的话电子转一圈,那我现在想要用51单片机做一个,一运行就可以发10000个脉冲数给伺服,一个开集信号,怎么写呢?

网友A:
往寄存器置数,启用中断执行简算,减一发一个脉冲,汇编语言

楼主:
可以按一次发10000个脉冲不?因为我在伺服上面设置了4倍频。刚刚好是10000个脉冲,可以用C来写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