菜鸟请教

楼主(2015-07-04):
从百度上看一个西门子简单的模拟量编程如第一张图,我自己用编程软件仿抄了一下。如下图,却怎么总也做不出和上图一样啊?总提示有6个错误!这是为什么啊?

楼主:
第二个图片照的不清楚,就是6个常数下边都有红色的波浪线!

网友A:
指令选择不对!
SUB_I、DIV_I 是整数运算,SUB_R、DIV_R 是浮点数运算,而你输入的数据是整数指令却是浮点数,不出鬼你自己说有可能吗

楼主:
二楼师傅好视力,我也刚发现指令错了:-P 可把指令纠正了,两个输出的常数下还有红色波浪线!

网友B:
注意输出数据的类型,VW,看看你用的是什么类型?

网友C:
你的是r 是实数,需要输入14623.0 6400.0这样

网友D:
数据类型问题

网友E:
例子上是I,你的是R,所以出现波浪号了!
还有就是,例子中的输入输出有些是变量,你却是填的数字!肯定不对了!

楼主:
谢谢各位师傅了!

网友F:
回复 网友E:
这位朋友真的挺不错的,真的是答疑解惑,赞一个

网友G:
指令格式错了。搞清楚就没错误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