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相电机正反转接线图

楼主(2015-07-04):
单相电机正反转开关接线图
欢迎大家指导、指正!发表个人看法!谢谢!

楼主:
自己先坐沙发了。

楼主:
这是使用倒顺开关控制的。

网友A:
有点乱,好像有些复杂了吧

网友B:
画的什么吗,,

网友C:
符号没个标准啊?

网友D:
这玩意都忘记怎么正反转了

网友E:
这个启动线圈和运转线圈的阻值是没有区别的,象电扇只有一个方向,所以线圈的阻值有区别。

网友F:
有的电机主绕组副绕组都是一样的,O(∩_∩)O哈哈~

楼主:
回复 网友A:
是吗?谢谢。欢迎指正。

楼主:
回复 网友B:
单相电机接倒顺开关正反转电路。

楼主:
回复 网友C:
欢迎指正。谢谢

楼主:
回复 网友D:
主要是不经常用,不常维修。

楼主:
回复 网友E:
大多数单相电机主副绕组是分开的。

网友G:
回复 楼主:
原理图画的不错的哈,就是倒顺开关的触点没用虚线画出来哦!个人观点哈。

楼主:
回复 网友G:
谢谢指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