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友们给看看这个是干什么用的谢谢!

楼主(2015-07-04):
工友们给看看这个是干什么用的谢谢!
这个东西没有名牌,下面那个白色的是台达4路AD模块

网友A:
是简易伺服吗

网友B:
不清楚,,没见过,,等高人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也不知道

网友C:
没有铭牌 没有标签 难弄

网友D:
什么设备?

网友E:
加热控制器?
带补偿电源?
估计前者可能性较大

网友F:
看着像某一个设备的扩展设备。

网友G:
外接的是什么东西呢

网友H:
这个东西看起来简单,但仅凭图片,恐怕难以判断

网友I:
就是一个智能的控制器。具体干什么的,给的信息不全,只能猜了。

网友J:
PLC吗。猜中了有楼主有赏啊

网友K:
拆开看看,外观能看出啥啊,标示的看不懂

网友L:
步进驱动器吧

网友M:
按接线的标注应当是2路的温度控制模块;

网友N:
是啥控制器,有开关量输入和输出。至于信号那就看用在啥地方的了

网友O:
就是一个普通的仪表吧……

网友P:
没见过,有点象智能温控模块。

网友Q:
步进驱动器

网友R:
这是让大家猜的吗,没有用过恐怕很难知道是什么东西吧。

网友S:
仅凭图片,难以判断.

网友T:
没铭牌的东西还真不好研究

网友U:
用那里的啊

网友V:
没见过,猜不出这是什么东西

网友W:
楼主为什么不把铭牌全部露出来!
有名牌基本上都有办法

楼主:
回复 网友W:
没有名牌了

网友A:
楼主把名牌露出来呀,图片上只看到一点点,无法猜测,你那上面有型号,给大伙看看

楼主:
回复 网友A:
这个东西没有名牌,下面那个白色的是台达4路AD模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