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5-07-04):
接手一台微能变频器,75KW,W相逆变模块炸了,修复完驱动电路,上直流550V,开关电源打嗝不工作,以为是负载有问题,检查了一遍,也换了电解电容,故障依旧。于是动手更换3844,换上2844,431,开关电源依旧打嗝,考虑了很久,换了开关管,故障依旧。手头没有变压器可以换,于是拆下变压器,将其端子全部用杜邦线连接,逐步断开负载!最后发现,驱动电路带一路电源负载,可以工作,且2844的6号引脚输出占空比为8%。但是带两路驱动电源,串联灯泡亮透,且2844的6号引脚输出占空比达到50%。按照试验判断,开关变压器应该没有问题,检查其它电路也正常,搞不懂了!

网友A:
w相驱动板正常?

楼主:
回复 网友A:
是的!检查的推挽放大管,电解电容等等都换了,还是老样子!

网友B:
用万用表打阻值,加维修电源测试每路负载!

网友C:
故障有可能在原边,别在副边做无意义的摧残

楼主:
回复 网友C:
宇丰兄,你的意思是初级绕组有短路?没有代换的变压器,麻烦了!

网友C:
你说的只是其中一种情况,具体的从几句描述是难于确定的,自已再查了

网友D:
有可能变压器坏了,功率传递给次级太少了。初级的电感量小了可能。

网友D:
可以的话,看看Vce波形是否异常以作判断

网友E:
建议检查一下初级吸收回路是否有元件变值

网友F:
用万用表直流档串在整流二极管后端看电流大小,就能确定那路负载有问题了,然后查电流过大的回路元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