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5-07-05):
SVF一EV变频器恒压供水。请教师傅们我工地高楼恒压供水先前设定8个压,现要增大到10个压。需要改变哪些参数?麻烦哪位老师傅给说说,先谢了!

楼主:
有知道的师傅进来说说吧,先谢了!

网友A:
那就先改变压力试试看

网友B:
好像看你的压力仪表不,要不就是调变压器的摸 进线电压还是电流

网友C:
目标给定值参数渠道有N种,你可以试下调整面板旋钮要是没改变再有就是按三角上箭头再不行只有进入参数,你提供的型号的变频器牌子很大!日本深川电气株式会社亚洲有限公司属温州杂牌尽量少用。

网友D:
多个压力的恒压供水,要实现最简单的办法就是,外部来一个智能控制器,实现对多压力的转换控制。比如,小型PLC,或者类似LOGO!那样的智能控制器,花钱不多。引入压力信号实际值即可。

楼主:
谢谢师傅们,这个品牌机器我也头次见,没有说明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