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odbus通信程序,调试的时候出现了问题,求帮忙解决下

楼主(2015-07-05):
上图右边是调试的时候出现的情况,哪位大神能帮忙看下,为啥会出现这种情况。

网友A:
引用 楼主:
上图右边是调试的时候出现的情况,哪位大神能帮忙看下,为啥会出现这种情况。
MSG指令中VB163链接的是错误代码,6为同一时间多条MSG指令被执行,一次只能执行一条MSG,所以你应该使用MSG指令的结束位来作为MSG指令的输入条件,这样可以确保同一时间只执行1条MSG指令。

楼主:
回复 网友A:
重点是那个定时器,没有按照我设计的100ms定时

网友B:
置位指令都用错了!
兄弟!

楼主:
回复 网友B:
哪里错了,请指出

网友B:
回复 楼主:
置位指令下面那个应该用1,你用的2,不解!
网络47步,是不是应该用V105.1呀!

网友B:
回复 网友B:
网络41是不是应该用V101.5呀?

楼主:
回复 网友B:
V101.5有别的用处,用于暂停别的程序,下面用2是用于复位连续的V101.5和V101.6

网友B:
回复 楼主:
你究竟用了几个MSG指令呀?
MSG指令是需要轮询的,兄弟!
不可以一次性采集完!

网友C:
贴一份Modbus主设备MBUS_MSG执行错误代码说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