奇怪的电源板

楼主(2015-07-05):
家里的豆浆机的电源板坏了,看了又看没发现关键的电源开关管,有450V的平波电容,有尖峰吸收电路并再一次绕组上,就是没找到开关管。

网友A:
用的贴片元件在线路板反面,铜箔面

网友B:
一次性胶封装的,要维修必须把胶清掉,我家的洗衣机主控板就是这样维修的。

网友C:
这样的小功率开关电源,开关管一般封装在控制IC内部,一般都是贴片安装的。

网友D:
在电源块里!

网友E:
直接换上一套,宝上有卖。

网友E:
看看是不是这样子的。

楼主:
回复 网友A:
昨天在电源板背面除胶有个SOP-8贴片以为是3844结果不是,型号OF 2226CP,印字查了下没有,见过三菱电源管理芯片和开关管一体的,没想到这个还可以小到用SOP-8封装!

网友F:
没有一个小电源变压器么,12V?
这种板子,T宝上一大把,很便宜啊!

网友G:
这个芯片TB也大把

网友H:
这个,因为成本问题,都是很简单滴

网友I:
功率不大,就用封装在一起的。

网友A:
回复 楼主:
应该是OB222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