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5-07-05):
拟采用S7-200PLC、伺服系统、手脉与屏显控制立轴平面 磨床的间歇竖直进给运动。
首先设定进给量,将其分为想要的进给次数实现间歇的磨削进给。磨削时,快速旋转的砂轮主轴快速向下接近吸附在旋转电磁工作台上的工件,然后进行慢速间歇进给磨削,直到零磨削后,砂轮主轴快速向上返回离开工件。感觉这个控制好难,坛里的前辈和好友有做过的或有想法的都请不吝赐教,深表感谢!

为便于理解 ,下面上几张从现场拍回来的M74250磨床照片,比较形象直观 。

网友A:
用数控不是更简单?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数控不是更简单?

还是因为成本

网友B:
其实也不难,弄懂磨床的工艺之后就去实现。
首先自动挡的动作是固定不变的,只是根据工件的磨多磨少设定动作次数而已。一般是这样:磨刀下降一个单位,工件就来回的运动,比如往右磨,那么左右运动就得往右依次递进,直至完全磨平一个单位面。
至于磨刀需要下降几次,往右需要依次递进几次,可以在程序里面输入工件的长度和磨去的高度然后让程序进行算数运算出来。

网友C:
楼主应该上磨床图片及具体型号,不然很多大师没见过讲不到点上。

网友A:
回复 楼主:
你这只要配单轴就行,用简易数控费用也就几千元,不一定比用PLC费用高,而且改造更简单。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其实也不难,弄懂磨床的工艺之后就去实现。
首先自动挡的动作是固定不变的,只是根据工件的磨多磨少设定动作次数而已。一般是这样:磨刀下降一个单位,工件就来回的运动,比如往右磨,那么左右运动就得往右依次递进,直至完全磨平一个单位面。
至于磨刀需要下降几次,往右需要依次递进几次,可以在程序里面输入工件的长度和磨去的高度然后让程序进行算数运算出来。
你说的不是立轴而是卧轴平面磨床。

网友D:
我用永宏PLC  松下伺服 电子手轮 改过一台磨床  工作方式是 用电子手轮 首次对沙轮 在板面上 擦出火花
然后在屏上启动自动 设置好每次推进多少毫米 直到走完后 停止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用永宏PLC  松下伺服 电子手轮 改过一台磨床  工作方式是 用电子手轮 首次对沙轮 在板面上 擦出火花
然后在屏上启动自动 设置好每次推进多少毫米 直到走完后 停止

是否是立轴平面磨床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这只要配单轴就行,用简易数控费用也就几千元,不一定比用PLC费用高,而且改造更简单。

简易数控都一般怎样控制 呢?

网友A:
需要的动作都可以用G和M代码等来编制加工程序。

网友E:
引用 网友A:
需要的动作都可以用G和M代码等来编制加工程序。
赞同,这个使用数控系统确实简单多了。而且随时可以改变加工程序来面对不同型号的产品。一个KND 0S单轴系统才三千多一点点。

网友D:
回复 楼主:
是30年前的旧东西改造  上面写着落地式磨床 别人又叫大水磨

楼主:
自己试着做了一段程序,思路是这样的:

1)启动高速计数器子程序;
2)定时器T32定时触发中断事件21,实现间歇调用进给PTO子程序,进给PTO中设置进给速度和次磨削量;
3)每次进给完成,都将次磨削量进行累积;
4)高速计数子程序中设定总磨削量;
5)高速计数完成后,触发中断事件29,运行中断程序COUNT_EQ;
6)在中断程序COUNT_EQ中,分别将高速计数当前值与预设值清零,分别将进给PTO当前值与预设值清零,将当前还在运行的进给PTO复位,将反方向Q0.2置位,延时(光磨)到后,调用砂轮返升PTO子程序,砂轮返升。
7)在返升子程序中设定返升高度和返升速度 。

下面我再把程序传上来 ,大家帮我看看,提一下意见哈 ,这里谢啦!

楼主:
下面是刚刚做的磨床程序,请大家多提意见

楼主:
尽管发在这三伏天,还是感觉贴子有点冷!表情不过很体谅年中大家都很忙啊……

楼主:
大家给个建议,这个分咋赏呢?

楼主:
上两张磨床磨削时的照片

网友E(2015-08-04):
电脑上面没有安装软件(有个低版本的,打不开),程序打不开。我这边磨床是这样的画面,磨削量和速度都可以设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