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5-07-05):
各位亲,最近无意间发现家里客厅茶几下有一块木地板的一小块区域发热,开始以为是漏电或者是短路,但是家里的开关都没有跳闸,而且各个电器都使用正常,更奇怪的是只要家里有任何一个电器在工作,木地板就有温度,家里电器开得越多,温度就越高(没有高到烫的感觉),一直很想不通是什么原因造成的,因为装修已经好几年了,当时装修的布线图也找不到了,不记得下面到底怎么走的线,但是可以肯定的是绝对不是走的总线,顶多走的是各插座的线。家里的厨房、照明、普通插座、空调插座开关都是分开布置的,但为什么空调或者冰箱等电器,只要有工作的这个地板都会发热呢?如果是地板下的布线有问题,为什么只是地板下的某一点发热呢?如果是下面有接头松了,为什么厨房等分开布置的线路会影响客厅的线路呢?很想不通,真心求助各位帮我分析一下,谢谢了!

网友A:
还是果断该线路吧,漏电是一定的,安全第一。

网友B:
确定是有电器使用就发热就一回路一回路的排查

网友C:
有接头,接触不良了,赶紧排查,安全第一。

网友D:
楼主这可不好猜啊。只有打开看看才知道,可是打开那就是个很大的工程啊

网友E:
这个比较麻烦,得花大精力来查。

网友F:
开电器时量一下开关处电压,用电器处得电压啊,,应该是接触不良造成得

网友G:
漏电开关坏了,丈母娘家的开关坏了,结果空调烧了

网友H:
这个还是不要怕麻烦,一定要查出原因,发热一般是会越来越严重的,最后可能引起火灾。

网友I:
引用 网友H:
这个还是不要怕麻烦,一定要查出原因,发热一般是会越来越严重的,最后可能引起火灾。
安全意识要提高,自己住的,不能怕麻烦,彻底大排查一下

楼主:
谢谢各位亲的分析,哎,现在真心郁闷啊!如果拆的话,确实是个大工程,客厅绝大部分地板都得拆掉。不拆的话又不放心。就一个偶然光着脚踩到了那一点,也不知道这个现象出现多久了,哎!

网友J:
说明楼主的运气好,光着脚踩到了火灾隐患的发热点,这是一定要查和处理的,家庭安全是最重要的事情了。

网友K:
如果是木地板就好办啊!
直接打开看看嘛
木地板是可以打开的
安全用电,一路一路的进线测试吧!

网友L:
如果不想撬开地板,唯一的方法就是切割线路来通电测试。

网友M:
一定要查

网友N:
应该是哪里漏电了吧。仔细查查。

楼主:
弱弱地再向大家请教一下,如果不拆地板,怎样才能查出是否漏电或者短路,有没有可能是接地没接好呢?

网友O:
一路一路查,看哪路没用任何电器情况下,电表还走

网友P:
必须要拆,问题就在发热的地方

网友Q:
赶紧找电工查一下啊

网友R:
不管什么地板,就切割那一小块,不是很麻烦

网友R:
木地板,直接切割再修补!
陶瓷地板,敲碎再修补,下面水泥切割敲碎处理

网友S:
这问题麻烦了,分段断开看看

网友T:
可以一路一路开关送电,再分路使用用电器来检查,一般从地板下的走线发热可能是有接头有问题,接触电阻变大,要认真的分析检查,不能留有隐患上,建议找到给你安装的电工,请他来给你分析一定能解决

楼主:
各位亲,刚借来万用表,打开家里开关箱一看,发现进来的地线好像要烧焦了一样,这是什么造成的呢?

网友U:
据你所说现象,应该是接头接触不好导致发热现象,我建议你要排除一下故障点,确保安全..

网友T:
那可能就是你地板那儿是有接头,而且接触可能不好,造成发热

网友V:
检查出哪一路,断开不用,改明线。

网友W:
注意安全,检查检查

网友X:
 惊现天然地暖

网友Y:
说不准,也有可能是钉枪打穿了。

网友Z:
仔细查查吧,安全第一。不要怕麻烦。

网友AA:
一点要检查检查避免隐患。

网友AB:
可能是接头接触不良了

网友AC:
肯定是在装修的时候地下有接头了,虽然没漏电,但接头不牢固造成发热哦,漏电是迟早的事情哦。

网友AD:
应该是电路问题吧,木板自动发热的可能性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