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川G5变频器故障

楼主(2015-07-05):
安川G5A4110变频器好好的在运转,突然不会运行。后来我查了一下,面板控制能启动,端子控制不能启动,运行指示灯不亮,我是用端子控制的,是什么原因?后来我把控制线全部拆除,只剩下1号端子(正转运行指令),2号端子(反转运行指令),11号端子(公共线),就剩3个端子。3相380V进线不拆,出线拆除。短接1号端子(正转运行指令)和11号端子(公共线),变频器不运行。检查参数,b1-01=0,b1-02=1正常,但是,按一下面板操作器LOCAL/REMOTE按钮,上面的FWD指示灯(正转)亮,再按RUN面板操作器启动按钮,能运行。后来我换了一块主控板,故障依旧。请高手指点。

网友A:
外部启动信号没给进去吧,或者查一下端子上有没有24V电压

楼主:
外部启动信号是1号端子(正转运行指令),2号端子(反转运行指令),11号端子(公共线)。短接1号端子(正转运行指令)和11号端子(公共线)或2号端子(反转运行指令)和11号端子(公共线),变频器都不运行。查一下端子上有没有24V电压,是那二个是24V电压。

网友B:
参数设置是对的吗?你描述的面板能启动端子不能启动,那你看一下启动信号是那里面板给的 还是端子

楼主:
安川G5A4110变频器好好的在运转,突然不会运行。参数设置是对的。不是面板启动,是端子启动,启动信号是端子给的,b1-02=1是端子给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