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5-07-05):
比如D0 里面的 数值是1,显示准备工作,是2 显示工作中,是3,显示工作完成。
找了几个原件都不是。
谢谢了。

网友A:
文本显示编辑

网友B:
用字指示灯,增加3个状态,再设置对应的文本。

网友C:
学习了,平时用这个功能的也不多,版主厉害!

楼主:
好,我试试看。谢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