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5-07-05):
求教各位大侠;台达VFD-B系列11kw在减速时,约770v才打开制动.各电路基本正常,有什么好办法把它在约700v打开制动呢?

网友A:
从参数里面设置它的制动电压值就可以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多谢,明天调一下看看行不行.是不是调这个呢?

楼主:
回复 网友A:
以调过6-00和8-17只可以降底20v.不理想啊,

楼主:
各位大侠   准有更好办法吗?

网友B:
更改硬件参数

网友C:
看来楼主不会用制动,制动电压对制动关系不大,制动效果看制动作用的时间点,还有制动使用率。

楼主:
回复 网友B:
是不是调这个[以调到最低了,只能降20v,]

楼主:
回复 网友C:
设备需要1.5秒起动至60zh.1秒停机,越短越短好.现用40R2KW,有时报警

网友D:
你把参数08-17由760改成740试试呢?另外刹车电阻40欧姆?如果是,就把阻值改成28-30欧姆。这样可以加快制动,缩短制动时间。

楼主:
回复 网友D:
原机是约770V动作.后把参数08-17改成740.那就变成750V动作了.看来要把阻值改成30R

网友D:
回复 楼主:
对,电阻值不要低于28欧姆即可。

网友C:
回复 楼主:
制动时间怎么设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C:
制动时间怎么设的?
08-00到08-03,就是设定制动强度和制定时间的

网友B:
制定速度,可以更改制动强度、降低电阻阻值加大制动功率实现,但是最小电阻值不得低于该型号最小许可值,否则将导致制动晶体管爆裂!把08-00数值调大制动强度加大制动效果增大,制动电阻阻值减小制动效果增大,08-17是制动开始母线电压准位,该值减小制动提前

楼主:
回复 网友B:
你意思是;不用电阻,用自由运转方式停止,再加直流制动吗?

网友C:
不同惯量的制动效果还要看停止时间,制动动作时间,制动动作时间对制动起决定作用。

网友B:
引用 楼主:
你意思是;不用电阻,用自由运转方式停止,再加直流制动吗?
制动起始频率,就是变频器减速停止到该设定值频率立即开始停车制动,制动时电机成为一个发电机,变频器对电机发出来的电源进行整流后对整流电容充电导致该电容电压升高(这个电压就是成为直流母线电压),此时就开启泄放电阻(刹车电阻)进行泄放多余能量,

楼主:
多谢各位大侠指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