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5-07-05):
 想学PLC  现有224的西门子,,要买什么样得线啊,,一般多少钱啊
 网上那种USB转九针得行吗
 还是要买专线啊

网友A:
那就看你打算花多少钱了,有钱可以用原装的,好用。
想省的话可以在某宝上直接弄个几十元的装个驱动,平时练练手没啥影响

网友B:
要专用的线,USB-PPI,这个可以买个好点国产的。

网友C:
我刚刚在某宝上买一个,140块,倒是回来就连上了,用了几天,感觉还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B:
要专用的线,USB-PPI,这个可以买个好点国产的。
 40元得行吗,,不就是USB转九针串口吗,,,难道非要USB转PPI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就看你打算花多少钱了,有钱可以用原装的,好用。
想省的话可以在某宝上直接弄个几十元的装个驱动,平时练练手没啥影响
 能说说型号不???,,什么驱动啊  ,,在那下啊

网友D:
某宝上面的,练手的话还行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刚刚在某宝上买一个,140块,倒是回来就连上了,用了几天,感觉还可以。
 140 好贵啊,,可以买PLC了

网友A:
回复 楼主:
直接某宝然后搜索sub ppi
一般买的时候会有个光盘,里面有驱动

楼主:
引用 网友A:
直接某宝然后搜索sub ppi
一般买的时候会有个光盘,里面有驱动

电脑装不了光盘啊

网友E:
练手就用某宝上的吧
便宜凑合用用
这样还能遇到一些问题,锻炼一下!

网友F:
百元左右的可以吧,我自己有条百元的,单位用的是原装的,目前没发现区别

网友G:
好像某宝上有二十一条的线,用起来也没什么问题,原装进口的,要七百多,好用的很,毕竟七百多嘛!

网友A: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直接某宝然后搜索sub ppi
一般买的时候会有个光盘,里面有驱动

电脑装不了光盘啊
驱动都有了,还怕装不上,你电脑读不了光驱,你身边都没有朋友电脑能度光驱的,一个驱动也不大最多也就几十M
还有有很多店都会直接给你一个链接让你直接从网上下的

网友H:
有50  60元的
用了很多,还可以

网友C:
回复 楼主:
plc手里有,这个编程电缆说是200.300.400都可以用的,所以就买了,手里只有200,别的没试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