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5-07-05):
谁修过这种电源    它用的3842,7脚无电压,接有好几个三极管,还有有个四端的端子有什么用?望朋师指点

网友A:
这个电源好像不难修吧

楼主:
请1#帮帮我,该从何下手,多谢了。

网友B:
西门了  西门子吧

网友C:
3842  7脚无电压?肯定不行啊。先要7脚电压17V以上

网友D:
以为楼主修好了赶紧来围观,没修过,也没有坏过,西门子LOGO电源到时坏过几个,都是不能带负载。

楼主:
7脚接有三极管有好几个控制它,德国老…

网友E:
查7脚连接的电阻是否有开路的,

网友F:
3842常用的开关电源激励控集成电路,随便找一本开关电源维修、电动自行车充电器维修、CRT(老式显像管)显示器维修或买一本<电子报合订本>都有详细的介绍,特别是<电子报合订本>还会成为你的良师益友.

网友G:
3842常用电源IC,应该不难修7脚刚启动有310V经启动电阻提供电源!启动后经变压器副绕组供电大体是这样!查一下启动电路!

楼主:
多谢各位,己修好一台,在电压识别电路,说实在,西门子PS307电源不错,输入220直流到了560它不让3842的7角得电无法起动,保护了电源本身,把识别电路修好,电源就工作了。还有一台没有修好,7角也是无电压,不知又是什么保护,加油,有谁修过,有图上传一份。

楼主(2015-08-12):
另一台早修好,7#供电控制三极窄坏,用电动车控制器上的代替,很好,多谢各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