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5-07-05):
   这个是内置式的因为体积问题,找不到合适的电阻代换,随想到有电炉丝代换一法,手头有220V300W2根,每根的阻值是60-70欧姆,拉开后我测的,但是不知道怎么计算代换法,求助与大家。

网友A:
没发代替,一根300W还是220V,而且制动电压比220V还高许多,电炉丝掐断了功率反而高了,无法达到70W,可以用烙铁芯代替。

网友B:
换一个就行了   不一样的怎么固定呢

网友C:
做制动电阻关键是用什么把电阻丝上的热量迅速带走,缠绕在什么上面?材料不好找,否则会烧断。

网友D:
这个,电炉丝是在高温状态计算热耗散,你的温度许可吗?
你要按照你的许可温度选用

网友E:
用相同功率的和相同阻值的电阻代换,不一定非要内置,可以放在外面外置。关键是参数一致即可。

楼主:
回复 网友A:
烙铁芯能承受几百V的直流电压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