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5-07-05):
接修两台台达变频器,用户说是雷击导致损坏。拆机检查发现故障为开关电源损坏,更换相关的电路元件之后发现电源均无法起振,电源振荡芯片2842的7 5脚电压在11-16V之间波动,各输出端没有电压输出。仔细检查测量也未见其他损坏的元器件,看咸老师的开关电源检修里说可以单独给振荡芯片上电检查,但是有一点不太明白的是单独给2842芯片上电而不接入530V电源电路让原电路参与工作,还是说在主板通入直流530V工作的时候另外给芯片接入18V的电压检查后级电路振荡是否正常,麻烦各位老师给解答一下,另外对于台达B系列的这种机器电源维修有什么经验的麻烦交流共享一下,谢谢!

网友A:
单独给18V主要检查2842芯片以及震荡回路好坏。现在7脚与5脚来回摆说明负载有短路,挨个查。但5V整流二极管查的过程中不能去掉

网友B:
台达B的电源设计比较特殊,末级功率输出是双管,但分析电路发现并不是推挽输出,而是两个功率管分别串在开关电源变压器初级绕组的上下端同时导通和关断,两管的驱动信号是3844芯片输出通过一个脉冲变压器分成两路的。不久前维修过两台电源故障的台达B7.5KW的机器,都是其中一路驱动信号分支有元件损坏造成整个电源不能工作,3844芯片5脚自供电条件不能建立,引起7脚电压上下波动。这和负载短路的现象是一样的,极容易引起误判,希望能帮到你。

楼主:
回复 网友B:
谢谢您的详细讲解

楼主:
回复 网友A:
好的,我再仔细检查,谢谢

网友C:
5、7脚电压波动,说明芯片与振荡回路大致正常(当然不排除6脚内外部电路可能异常的可能)。应重点检查7脚外围自供电整流滤波和负载有无短路故障。
另外,过载或电源本身带载能力差,都有可能引发间歇振荡。也应该先行确定电压反馈是否正常(误过压保护引起间歇振荡)。

楼主:
回复 网友C:
故障已解决,原因是本来变频器的开关管用的是K2717,因为手头上有K3565,查开关管的参数发现,因其各电压,电流功率等参数均和K2717开关管的参数雷同,误以为可以代换。导致电源无法起振,后重新购买K2717开关管更换,电源就工作正常了。再次感谢咸老师的分析指导,很多维修知识还是参考您的故障实例分析,真是受益良多,十分感谢!!附K2717和K3565的参数截图,也给大家维修分享下,避免此类失误!

网友D(2018-01-06):
我现在的情况跟你一样,也是用的k3565代替k2717也是不起震

网友E(2018-02-05):
回复 楼主:
什么原理呢,好像是频率不一样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