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5-07-05):
如果用多段频率端子,频率给定通道选择。什么给定?

网友A:
多段速的频率可以通过内部参数设定,然后通过外部的高、中、低速端子开关选定。

网友B:
设定端子控制为多速段控制,可以看说明书上各个功能设置代码,不同型号的机器设置参数也不一样

网友C:
多段速优先频率给定不起作用。

楼主:
谢谢大家的跟帖,我是问你们用过吗?是不是多段频率端子,不用设置频率给定通道。也就是默认值,刚好有一本天正变频器说明书默认值是,操作面板数字给定。它俩用时有没冲突,我是看说明书看不明白,请教大家

网友D:
用过台达的和三垦的,根据说明书设定,参数比较多,多看几遍,慢慢来
主要设定各段运行频率,转向,时间,多功能端子定义等等参数

网友E:
看图说话。用4个开关量输入可以组合出15个段速的控制。以此类推。

楼主:
我是问用不设置频率给定通道,其它我都看了

网友B:
要设置给定输入端子

网友F:
多段速参数只能自己在里边设定

网友E:
回复 楼主:
一般激活多段速控制,给定通道内部是已经连接好的了,无需再设置,单多段速的频率值是需要自己预先设置的。

楼主:
谁还能说一说

网友G:
国产变频器基本都是多段速具有优先权。什么是优先权呢?就是不管你频率选择通道设置成电流信号,还是电压信号等等。只要外控多段速端子接通。变频就要执行多段速设定频率,而原来的频率通道设定的给定信号就不执行了。当多段时指令拆除后,继续执行频率给定通道预先选择的给定方式。所以说,在频率给定选择里面没有多段速这一选项。

楼主:
进口和国产不一样吗?

楼主:
艾默生的设置过吗?

网友H:
各个的代码不一样

网友G:
回复 楼主:
因为我用进口的少,所以不敢乱讲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