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5-07-05):
网络设备机房零地电压15v,设备超过3v上限就开始报警,很多网络设备因干扰太大不能正常工作,甚至有些因此损坏。检查接地正常,断开外电与零线,零地电压就正常,估计是外面线路引起的。现在寻求一下大家的解决方法,感激不已

网友A:
加隔离变压器即可轻松解决

网友B:
估计电源从电度表那边进来的时候,零地的电压就已经是15V了,这是电源质量不达标的问题,与网络机房的负载没有任何关系。
既然网络机房对电源质量要求如此之严格,建议楼主公司花费巨资重新建立达标的供电系统,比如增购独立供电的大功率电源电力变压器。

楼主:
老板就想看看除加变压器外还有没有别的办法,看来只能出血了

网友C:
如果动力线是220V,就只能是隔离变了,如果是380V三相的动力电,不要零线,要PE线。如果自己柜子里也要220V单相电,就用380变220.反正那个公共N线就是不用。这样会安静一些了。

楼主:
回复 网友C:
好的,回去向领导提提看行不行得通。非常感谢

楼主:
经过和供电部门沟通,在变压器处重新打了一根地线,现在零地电压控制在3伏以下,设备也不报警了。感谢各位的回复

网友D:
长见识了。

网友E:
做个重复接地。

网友F:
零线和地线是两回事,无脑湯接地不良吧。

网友G:
检查一下零线是否接触牢固?还有就是来电电源三相不平衡造成零线带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