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5-07-06):
我之前是用L6225PD去驱动电机
发原理图和电机的参数图

我的问题是为什么电机参数的额定电压是12V 但是我L6225PD输出是24V
是不是电机对于额定电压是没什么重要的
我的电机是电流是在额定电流的
额定电流和额定电压的作用是什么  超过会不会有什么影响  我试过电流比额定电流低的时候电机发烫也是很严重的

网友A:
楼主这个电机不知道是多大的, 为什么额定电流设计得如此小。   另外,你是用电流方式控制的,就不用考虑额定电压了,因为你电机的额定电流太小,所以发热大也就正常了,发热与你的驱动器也有很大关系, 还有,你电机的运行情况是怎么样?如果速度太低电机振动大的时候,或者速度太高,带载运行发热也会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