菜鸟请教

楼主(2015-07-06):
今天学到解码指令。如图。我输入7.输出端为什么是2#0000_0110_1000_0000
。搞不明白。请教大神。

网友A:
实例:解码和编码指令
Network1 //AC2中包含错误检测位
//1. DECO指令置位VW40
// 中与该错误代码
// 对应的位。
//2. ENCO指令将最低有效位转换为
// 存储在
// VB50中的
// 错误代码。
LD I3.1
DECO AC2,VW40
ENCO AC3,VB50
3
AC2
DECO
VW40 0000 0000 0000
15 3 0
1000
9
VB50
ENCO