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GDR71C驱动板

楼主(2015-07-06):
请教下大神,维修AGDR71C驱动板牛角座坏了,在哪可以买到?

网友A:
当然是淘宝了

网友B:
淘宝上,只有你想不到,没有你找不到的东西

楼主:
回复 网友B:
淘宝上就有一家买了,太贵了,大神们都在哪买了,推荐一下?

网友A:
一般都不买,因为有报废的板子上可以拆,你的量小只能价钱贵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修的2块板子座都坏了,需要更换,没有富裕的板子拆,你知道哪有卖的吗,可否发个连接给我?

网友C:
没旧板吗。

楼主:
回复 网友C:
就板牛角座也坏了,大神知道在哪可以买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