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5-07-06):
本人新手,没什么经验,

1、现在请各位前辈推荐一款空气湿度变送器,应用场所为住宅车库,我的初步想法是DC24V供电,模拟量信号0-10V或者4-20ma输出,直接连接到omronPLC模拟量模块。

2、同时推荐一个浮球液位计,测量车库积水坑的液位,初步想法是DC24V供电,模拟量输出至PLC。浮球液位计的量程为1.5m。

请前辈们不吝指点。

网友A:
楼主就是做一个自动排水的控制系统吗?
这个没必要PLC吧!

楼主:
确实有点浪费。

网友B:
不差钱啊
装个监控,一举多得

网友B:
浮球工业用丹东通博较多

网友C:
用单片机也可以啊

楼主:
回复 网友B:
请问价格大约多少钱,我就只需要把信号传送到PLC就可以了,不用就地显示,也不用报警,测量介质是水,量程1.5m,顶装。

网友B:
回复 楼主:
价格真不知道,偶是负责维保的
价格应该安照型号和尺寸要求有变化
不过这厂家表是用在工业中的怎么也得上千元吧,主要是防爆仪表价格贵
像你这种民用的价格应该不贵,可上网站咨询一下

网友D:
回复 楼主:
建议用超声波液位计,安装方便,维护量少,测量稳定。24VDC 4-20mA输出。

楼主:
回复 网友D:
超声波的价格太高了,,估计得将近2000元了吧,实在是有些浪费。

网友E(2015-08-25):
我说小哥 您直接搞个浮子开关接电机 ,不就得了啊,车库的湿度控制要接中央空调 你买个湿度传感器 200度 给中央空调一个数据就得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