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5-07-06):
  我用gxdeveloper编程软件与FA3GA联不上,PLC类型选了FX3G,通信串口三个方式我都试了没有用。第一次使用不知道不怎么联接,请各位帮忙啊!

网友A:
呵呵,有没有安装驱动,三菱的要安装驱动,选对端口才可以连接上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同一个端口,同一根线,同一台电脑,FX1S就可以连上,FX3GA就连不上,不知道是不是哪里还要设置?

网友B:
软件版本问题,这个问题我也纠结了2天的时间,不断的安装,卸载.你安装8.103这个版本.

网友C:
不用纠结你直接下载安装GX WORK2就可以了

楼主:
已经解决,谢谢各位,用3GA的另一个通信接口,再安装一下驱动,就可以用了!上次用的时候我还跟我们经理说那个PLC应该是坏的,但这次还是一样,我都不好意思说还是坏的,所以一直在查资料,唉,幸好解决了!

网友D:
FX3GA自带422口与USB口,USB口需要安装驱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