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5-07-06):
大家好,我想请问下,450/750的电缆可以承受DC1000V的电压么?

网友A:
不可以的

网友B:
电压太低不行。

网友C:
这个应当不行吧。

网友D:
不要图便宜省事
时间长了会出问题的!

楼主:
那么应该用专用的直流电缆么?具体有型号么?

网友E:
不可以吧。

网友F:
简单的处理方法是,外面套一层热缩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