跪求各路大仙求诊

楼主(2015-07-06):
现有一台空压机,上电后变频器就报警。
变频器是SINEE(正弦变频器)

故障状态说明:
上电后报警代码50C,后来把变频器的启动时间加长后报警SC。

自己查找原因和确认过的操作:
1)37kw的电机确认过是好的,用摇表摇过,对地电阻200兆欧姆和3相电阻平衡。
2)带37kw的电机启动,不带负责,上电2秒后报警。
3)接一个小功率的水泵,变频器能正常启动。
4)变频器空载输出端悬空,变频器能正常启动。
5)拆掉变频器的接地线,上电2秒后报警。

网友A:
变频好就是马达有问题,3相电阻平不平衡是测不到吧

网友B:
如果变频器能接小电机运行正常,接大电机就报错那就检查大电机了。

网友C:
看楼主的检测是无法知道电机是否有问题的,有很多故障是这样测不出来的,最好有条件的话另接一个37KW的电机试一下,确定是电机还是变频器的问题。

网友D:
楼主检查过电缆没有??

网友E:
不带负载测变频器三相输出是否平衡,用工频直接带电机运行测三相电流是否平衡。上电就报警变频器坏的可能性大。

楼主:
回复 网友A:
用万用表200欧测量,理论上电阻平衡,实际测量的得到三相都是31欧姆。

楼主:
回复 网友B:
检测过电机了,对地都是好的,三相电阻平衡。

楼主:
回复 网友C:
在此请教一下师傅,平时是如何检测电动机的好坏?

条件不太允许,这个做法也比较极端了吧,不大可能每次都这么多做。

楼主:
回复 网友D:
线路检测过的,线路上有短路,万用表一量就应该发现了。

楼主:
回复 网友E:
不带负载输出悬空,输出三相平衡的。

网友F:
也可能变频器有问题,有时候带小电机是测不出来的。

网友G:
大电机,测量电阻需要用电桥!

网友A:
回复 楼主:
37kw马达电阻不可能是31欧的 最多是0.31欧就差不多

网友H:
'上电后变频器就报警'。没有运行型号,无输出,故障应该是变频器。
‘2)带37kw的电机启动,不带负责,上电2秒后报警。
3)接一个小功率的水泵,变频器能正常启动。
4)变频器空载输出端悬空,变频器能正常启动。’前后看不明白,带小电机要看电流是否正常。

网友I:
拆开连接片测下相间电阻,对地电阻,单相电阻,再用手转动转子看下有冇对地。

网友J:
没碰见这故障,我也吸收下经验

网友B:
回复 楼主:
既然检测过大电机,是正常的?那就闹鬼了?变频器带小电机ok,带大电机报故障?这...?很奇怪呀。

网友C:
回复 楼主:
手里面只有万用表和摇表的话,这么大的电机电阻是量不出来的,要用电桥。
连接片拆没拆,量相间绝缘了吗?
不能连别的电机试的话,可以做个星角启动,试一下电机运行正常与否。电机真的一点问题没有的话,再查变频器。

网友K:
提高转矩或自定义VF曲线。

网友L:
引用 楼主:
用万用表200欧测量,理论上电阻平衡,实际测量的得到三相都是31欧姆。
37KW电机三相阻值没有31欧姆那么大的

网友M:
能换台变频器试试吗

楼主:
回复 网友A:
嗯是0.31欧姆,打错了。

楼主:
问题找到了。

37kw的电机是新三角启动的直接引出六根线。
因为没有条件,所以找了2台18.5kw的2台水泵并接在变频器上能正常启动。

电动机应该是扎间短路了,就是头相后尾相短路了。
启动时造成一项电流特别大,启动2-3秒后就报警了。
万用表和摇表都无法检测出来,估计要送专业检测部门检测下。

各位大仙如何判断?

楼主:
回复 网友L:
嗯,打错了0.31欧姆。

楼主:
回复 网友L:
问题找到了。

37kw的电机是新三角启动的直接引出六根线。
因为没有条件,所以找了2台18.5kw的2台水泵并接在变频器上能正常启动。

电动机应该是扎间短路了,就是头相后尾相短路了。
启动时造成一项电流特别大,启动2-3秒后就报警了。
万用表和摇表都无法检测出来,估计要送专业检测部门检测下。

各位大仙如何判断?

网友A:
我修马达十几年,没听说有[专业检测部门检测下]
只有用Y接直上工频测电流,或用三相巨牛阵压至三相100V测电流.
莫非我这种就是[专业检测部门]

网友N:
要是有工频先转工频测一下电流就知道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是想过接在工频上试一下看看。
如果真是同相短路上电要炸的吧,领导出于安全考虑没同意,所以并接了2台18.5kw的电机才确定原来的37kw的电机确实有问题。

专业机构是指送马达厂让他们看一下。
这么大的送修理部他们只会给你拆掉重新绕过。

总得知道确切的具体原因并且如何造成的。

楼主:
回复 网友N:
出于安全考虑所以没上工频。

网友O:
你既然摇过不漏电,相间电阻平衡,就应该电机线圈没事。会不会是星角的接头接到变频器间的端子接错了。

网友L:
引用 楼主:
问题找到了。

37kw的电机是新三角启动的直接引出六根线。
因为没有条件,所以找了2台18.5kw的2台水泵并接在变频器上能正常启动。

电动机应该是扎间短路了,就是头相后尾相短路了。
启动时造成一项电流特别大,启动2-3秒后就报警了。
万用表和摇表都无法检测出来,估计要送专业检测部门检测下。

各位大仙如何判断?
百度下,自己对线头就可以了,很多年有接过,太久了记不起来,要有一台指针万用表和一节电池

网友P:
最好是换一台电机式一下,看看电机线路

网友Q(2015-12-14):
这些人是不弄变频器的啊,不弄变频器就不要误导别人

网友Q:
是来赚积分的吧

网友R:
监控下运行电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