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5-07-06):
我前后不下十次安装三菱的编程软件了,也尝试下载了好几个安装,每次都是没办法使用,都提示工程初始化失败,看哪位大师可以赐教下。我重新安装的时候都有把之前的删除干净,也没有选择安装监控模式。

网友A:
这个还真没有碰到过,,除了第一次选择了监控,其它都很顺利。

网友B:
你那是GX Developer吧,装新版的GX Works2吧。

网友C:
考虑过系统吗?
老的三菱吗。有看安装说明吗?

三菱 最好装

网友D:
重装下系统吧。

楼主:
回复 网友C:
我也是觉得三菱的最好装,我也考虑是系统问题,但这个系统是那种比较全的旗舰系统,按理不应该啊

网友E:
重装了好几次,没有碰到这样的问题呀,如果安装步骤没错的话,应该是系统问题,我旗舰版32位。

网友F:
呵呵,有没有安装 安装环境呀,只要你系统对的,安装环境有了,不是监控专用的,还有文件夹层数最好别太多,安装的时候杀毒保护类的软件暂时关闭一下,安装下来就没问题的

网友G(2017-01-06):
果然还有和我一样困惑的人存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