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5-07-06):
各位大师请帮忙,proface gp2501-tc41在将触屏程序上传至pc时,显示错误为Receive datd  02:FD是什么原因,如何恢复屏的工作状态。请指教。急!

网友A:
Receive datd还是Receive data

看看配置有没有问题!

网友B:
正常现象;

与你上传程序无关;

这是表明你触摸屏和PLC通讯异常,接收PLC数据错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