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5-07-06):
电梯只有上下平层两个传感器怎么判断电梯在哪一层?

网友A:
引用 楼主:
电梯只有上下平层两个传感器怎么判断电梯在哪一层?

加减计数呀。

网友B:
每层都装有一块隔磁板的。

网友C:
运行方向加传感器信号。

网友D:
长知识了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