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5-07-06):
PLC 的程序编写中,电梯平层感应器设置在轿顶上,,但是楼层却有N个,,所以电梯的选层应该怎么来判断呢,而且没有给定的楼层限位开关, 期待您的答案

网友A:
那就计数,数等于几就是几层。

网友B:
通常电梯是按最底层作为基准,以此作为0,电梯在安装后,PLC程序进行自学习,将各层的距离,通过旋转编码器记录早PLC内部。比如说:50000个脉冲=第二层,100000个脉冲=第三层,……依此类推。
运行中进行比较判断,对应哪一层就是哪一层,当电梯再次返回第一层时,将所有的脉冲清零,以便下次运行。

网友C:
呵呵,电梯没接触过,要专门的公司才可以生产的,学习了!

网友D:
特种设备还是要有资质的来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