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样排除故障?

楼主(2015-07-06):
台达VFD007S21A   0.75KW220V变频器正常关机,开机后显示codeE,查手册说是软件保护启动,故障排除栏说是密码锁定,到底是哪里坏了?

网友A:
是不是操作失误按到参数锁定按键了,把参数给更改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没法更改,售后说可能是CPU坏了。

网友B:
从同型号同功率好机器上读取EEPROM数据。可以重写EEPROM数据一试。

楼主:
回复 网友B:
同型号的有一台,读取数据是不是焊下eeprom?没搞过万一把好的数据搞丢了损失就大了。能搞到数据包就好了。

网友C:
用好的机器上EPROM 烙铁焊下来(烙铁最好要接地)换到你这故障机上看看上电后显示是否正常

网友B:
回复 楼主:
是,焊接和操作时要小心,注意芯片要对型号,引脚不要放反。

网友D:
恩,高手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