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5-07-07):
市场上有种220v微型电动葫芦,请问大家这种升降电机,刹车是三相锥形转子电机的刹车形式,还是有另外的刹车线圈。另外请问这种电机可不可以外接变频器,达到精确升降控制。

网友A:
220v微型电动葫芦,各种各样,不知楼主的是什么样的?

网友B:
记忆中不是锥形转子刹车,好像是在风叶位置有个刹车片,绕组通电后转子上面有磁后吸住刹车盘。断电就弹回去刹车。都快8年没有修这个了。

网友C:
单相电动葫芦,肯定不是锥形转子(锥形转子电机贵),

网友D:
刹车电源另处控制,电机可加变频

网友E:
楼上说的是。

楼主:
回复 网友C:
嗯,有时间拆开看一下。

网友F:
220V葫芦,估计是电磁制动

网友C:
不过,220V的变频器不好买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