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肯VM05变频器故障

楼主(2015-07-07):
一台三肯VM05-5.5K变频器,运行时跳OLD(减速中过载)故障,变频器已经正常运行3年多了,最近频繁出现此故障。有遇到过这类故障或者有解决办法的师傅们告知一下!谢谢!

网友A:
估计机械传动连接部位轻微松脱或定位键磨损,同时可检查变频器失速保护及加减速时间相关参数设置

网友B:
替换主板试试。

网友C:
查光耦2611及周围元件

网友D:
1.与系统的特性、工况等有关;
1)大惯量负载:减速时间设置太短。在减速或减速停机时容易过载;
2)被“外力”驱动,电机被动旋转。如锅炉的:鼓风机、引风机的其中之一。由于有连锁控制,一般鼓风机设定为减速停机时,容易报减速过载、过流。 鼓风机及引风机均应设置为自由停机及转速追踪启动方式。
2.变频器有故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