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前辈给我解读以下接线图。

楼主(2015-07-07):
我是工控新手不懂PLC是我最大遗憾。我现在想加强学习这方面的技术求前辈们帮助和教导?

网友A:
具体给你讲解什么,你哪里有疑问?

网友B:
图纸都有了按图接线呀,哪个不知道也不说

楼主:
X端接那都是开关按钮接触点吗?不太理解是怎么一个原理?还有Y端各负载控制跟X端有关的吗?怎么理解它的?

网友C:
我也不太懂呀

网友A:
回复 楼主:
你可能需要先学习一下plc的原理,基础性的东西,再来研究这个电路图吧,

网友D:
楼主祥看各主要控制部件的相关手册,说明书。慢慢来。

网友E:
三菱PLC控制伺服电机,与放大器接线。

网友F:
接线是一门手艺,理解为什么这样去接线则是一门行业或者一门学问。
楼主现在需要的,是手艺呢还是学问呢?手艺很容易掌握,学问则需要研究个一年半载。

网友B:
回复 楼主:
x的都是输入,Y的是输出,关系是里面的程序

网友G:
这个还真要看下程序的,要不你哪个输入控制哪个输出都不知道的,以后检修都不方便的。

网友H:
冒昧的给楼主提个醒:伺服是这个伺,不是饲料的饲!

网友I:
引用 楼主:
X端接那都是开关按钮接触点吗?不太理解是怎么一个原理?还有Y端各负载控制跟X端有关的吗?怎么理解它的?
X端是接信号输入,Y是控制输出

网友J:
这个只是个接线图啊

网友K:
楼主是想问编程及PLC的工作原理,还是买本书来看吧,三言两语说不完。

网友L:
可以先从简单的、基本的开始。
接线图的话,应当可以当普通接线图看;然后,了解一下各端子的作用或功能。

网友M:
楼主你的基础知识太差了,多学一定理论知识吧。

网友N:
很简单的图纸,PLC你可以暂时理解为一个电路块,输出是由输入和内部电路(程序)两个因素决定的。具体是如何决定输出的你可以看你的设备使用说明书,应该对控制原理有说明的。

网友O:
接线就可以按照这个图接了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