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姆龙模拟量求助

楼主(2015-07-07):
我现在有个项目,用的欧姆龙cp1e的plc,要用到模拟量,测试压力的,模数转换模块也有了,要怎么编程,请大师解答一下,谢谢

网友A:
查手册,在CP1E硬件手册上有详细说明。

网友B:
欧姆龙模拟量没搞过。。。。。。。。。

网友C:
打官方热线 欧姆龙还是很热情的

网友D:
看对应的模块手册
把模拟量读出来 运算 处理就行了

网友E:
最近刚用个CP1W-AD042模块,检测外部压力传感器给的0-7V信号,在触摸屏上显示0-1000TTr的压力。编程要占用输出点。详细的可以交流下,我这里已经弄出来了

楼主:
回复 网友E:
怎么联系你呀,谢过了

网友F:
回复 楼主:
你不是也在学习海为软件?前两天买了台s20m2r,模拟量太方便了,硬件设置好后直接调用

楼主:
回复 网友F:
海为的闲暇时候玩玩,现在手头有项目了,选的欧姆龙系列的,要用到模拟量测试压力这块

网友G:
楼主能先介绍配置吗

网友H:
我这里刚做了一个小项目,用的是CJ1W-AD081-V1的模块,是压力变送器输出4~20mA电流信号如果需要程序可以发你一个。

网友I:
看一下对应的A/D模块的手册,程序按模块上的就行了;
模拟量转换后保存在对应的数据区内;

网友J(2016-01-25):
回复 网友G:
能发个你QQ吗,有个问题咨询下

网友G:
回复 网友J:
有什么问题,大家一起讨论

网友J:
回复 网友G:
最近做了个流量累积的程序,用的欧姆龙CJ1G的PLC,流量累积程序在PLC里做好了,上位机用的组态王,画面上瞬时流量d11显示正常,累积流量D100老是显示组态王变量里设定的最大值,真郁闷了,求高手指点。上图

网友G:
引用 网友J:
最近做了个流量累积的程序,用的欧姆龙CJ1G的PLC,流量累积程序在PLC里做好了,上位机用的组态王,画面上瞬时流量d11显示正常,累积流量D100老是显示组态王变量里设定的最大值,真郁闷了,求高手指点。上图
D11是采集量?秒信号改成微分信号,你这样的程序在0.5秒内累加了nn次
D90/&3600什么意思?
没见D100在哪里。
估计1.计算错误,2.数制不统一,3.组态里的问题(不熟悉组态,但遇到过组态里是浮点运算)

网友J:
回复 网友G:
其他的数字量,模拟量都做好了,流量的不会啊,这个流量程序是别人给我的,从组态王中看看不行啊,能指点指点我吗,D11是采集量,D82是累积量

网友G:
参考15楼问题

网友K(2017-02-06):
回复 网友H:
你好能发给我学一下吗?谢谢啦!1015499553@qq.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