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5-07-07):
我厂一台AB的PF400变频器,运行几个小时后,就会报直流母线过电压故障,在经过了外部故障查找后,确认不是外部引起。同时因为AB变频器有一个d326的参数,是用来记录变频器故障时的直流母线电压的,我们查阅该参数,显示为501V,如果该记录是准确的话,那就肯定是变频器误报了。最后我们没办法了,就找了一家变频器维修公司,他们的技术人员把变频器的电源板、驱动板、控制板都拆走拿回他们自己的公司进行检测,第二天把三块板子又都回装到变频器上,然后开机运行,一天了,再没报过直流母线过电压故障,问他们都换了哪个元件,也不给说。请问各位大神,能给分析一下,到底是变频器哪个部位出了问题啊?

网友A:
好多用户素质很低,假如告诉他是一个1元钱的器件坏了用户估计连钱都不想给了。

网友B:
要是我我也不会给你讲的,做这行的怎么可能给你讲这个,不然报价你还会接受嘛,你会讲你维修成本就几毛钱,你收我几百上千?这样的人多的是,他们好多都不想,吃这门饭是技术饭,总是以花了多少成本为准,不想想人家怎么会修的,一般除了坏大件,反正我是不会跟客户讲的

网友C:
貌似换了几个不值钱的小元件,可是背后需要多少时间、知识、技能的支撑。。。。

楼主:
d326的参数记录的变频器故障时的直流母线电压值501V,也就是说实际并未过电压,但是还是报了过电压故障,我只想知道的是变频器的直流母线检测电路,是否有两路,一路用于面板显示,一路作用于故障跳闸,用于面板显示的电路是正确的,作用于故障跳闸的电路可能某个元器件出了问题,导致误报,是否这样,请各位老师赐教,尤其是最好请咸老师赐教。

网友D:
这个平台就是好,可以深度交流。用户可以通过交流,学习,变成我们的同行。竞争很厉害吧。技术越来越透明,价格越来越低哦。我不知怎么面对。。。。。。。。。。

网友E:
ab的变频器就是这样,我之前也是遇到过,后来换了个变频器,就没事了,应该变频器本身设计出现的问题。

网友F:
应该是过压检测电路的问题,

网友G:
带的是什么类型的负载?水泵还是风机?

网友H:
你想知道的话,看一些有关方面的书,在枯燥浩瀚的知识海洋里泡几个月也许你就能知道是那个地方的问题了。另:客户和维修部门某程度上可以说是两个对立面,客户想省钱,你告诉我下次同样毛病我自己弄。维修部门想保密,一招仙,吃遍天。(像现在基本没这个可能)相对来说,维修涉及到很多知识面,修好需要有过人的智慧和胆大心细的巧手,其实维修是在帮客户抢时间,机器/生产线先开起来,客户才能损失少一点不是吗?光是这个就值回票价了吧

网友I:
跟你讲了以后人家拿什么吃饭?你自己好奇就学着去尝试维修,不要不劳而获,从别人口中得出任何宝贵的经验。人家是花了几年的功夫才的出来的,凭什么要告诉你。

网友J(2017-10-10):
还是自己体会验证的才是最真实的。

网友K:
怎么可能会告诉你的?我也不会,现在不少人的都把技术论斤算的了,总是会想东西这么小怎么收费这么贵?想想真的是搞笑,

网友L:
等你上班不要工资的时候,别人也就会给你说换了什么东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