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5-07-07):
主站CPU 224XP  从站CPU 222    主站跟从站的PORT 0口 跟PORT 0口接线,3接3 8接8。
我主站要读取从站的I0.0到I0.7   ,当我主站I0.3接通读取从站的输入,主站的Error   报错03 接收超时。大家看我的程序有没有问题。
怎么都报错 求求大家了。谢谢

这是主站
这是主站的V区分配地址
这是从站
这是从站的V区分配地址

楼主:
麻烦大家了。

网友A:
应该是 3接8 8接3 吧

网友B:
两台都是西门子200的,可以用向导里面的NETR/NETW.
这个不行就把通讯线交叉试试3-8  8-3

网友C:
第一、监视一下从站的初始化指令执行情况,也就是222CPU的MB11和MB12,是否有错误代码;
第二、你的主站需要读取16个字节的数据,可是你的从站只分配了10个字节给MODBUS从站指令,也就是MaxHold这个参数
修改得大一点,不得少于主站读取指令“count”的2倍;
第三、主主站读取从站的输入I点,地址以10001开始,而非以40001开始。

网友D:
引用 网友C:
第一、监视一下从站的初始化指令执行情况,也就是222CPU的MB11和MB12,是否有错误代码;
第二、你的主站需要读取16个字节的数据,可是你的从站只分配了10个字节给MODBUS从站指令,也就是MaxHold这个参数
修改得大一点,不得少于主站读取指令“count”的2倍;
第三、主主站读取从站的输入I点,地址以10001开始,而非以40001开始。

第一点  第三点正确
第二点  主站的count 是个数的意思,也是以字为单位的,是8个字。

楼主,在电脑上用一个串口调试器先与从站PLC进行通讯,如果通讯正常,再用串口调试器与主站通讯,判断一下主站发送的信息是否正常,两个PLC都正常后,再进行PLC之间的通讯。

网友E:
从站系统块 地址设定为1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