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CB板上符号代表什么!

楼主(2015-07-07):
想请教下各位前辈板上的黑色方块是什么东东 K8 K7 K3

网友A:
黑色块是12V继电器

网友B:
12V的继电器,K代表继电器

楼主:
回复 网友B:
这样的继电器和普通的常开常闭继电器的功能一样吗 前辈

网友C:
功能一样,电流要小些。

网友D:
看看下面是继电器型号字符的信息。
812H-1C-C 12VDC

网友E:
这个问题可能有点复杂

网友F:
继电器,具体的电路结构根据型号搜吧

网友G:
继电器喽,什么板子喽

网友H:
就是普通的继电器

网友I:
K 继电器  D 二极管  c 电容  R 电阻

网友J:
继电器 ,还有个白色的功率电阻,

网友K:
K8,K7,K3继电器。

网友L:
5楼介绍的好,给出了型号的含义;看样子,应当是有一对转换触点。

网友M:
引用 网友D:
看看下面是继电器型号字符的信息。

812H-1C-C   12VDC

赞一个 这个更详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