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5-07-07):
随着时代的不断变迁,工业生产中对仪表的使用提出了更高、更新、更多的要求,如要求速度更快、灵敏度更高、稳定性更好、使用更方便、成本更低廉、无污染等,测量液位仪表中,浮球液位计就是一款简单而实用的仪表,应用广泛。
    浮球液位计在运行中经常会出现时好时坏的现象,在遇到这种现象时有大部分原因是因为接触不良或虚焊造成的,这时候就可以使用敲击手压的方法来解决。这种方法室通过小橡皮头或其他敲击物轻轻敲打插件板或部件,看看是否会引起出错或停机故障。所谓“手压”就是在故障出现时,关上电源后对插的部件和插头和座重新用手压牢,再开机试试是否会消除故障。如果发现敲打一下机壳正常,再敲打又不正常时,最好先将所有的接头重插牢再试,如果还是失败,那么就只有选择其他的方法了。
    其次可以用观察的方法,所谓观察法就是只利用视觉、嗅觉、触觉。某些时候,损坏了的元件会变色、起泡或出现烧焦的斑点;烧坏的器件会产生一些特殊的气味;短路的的芯片会发烫;用肉眼也能观察到虚焊或脱焊处。
    替换法即是要求有两台同型号的浮球液位计或有足够的备件,将一个好的备品与故障机上的同一元器件进行替换,看故障是否消除。
    还有降温法,由于夏天的环境温度比较高,加上工作的时间长,会出现一些故障,当出现类似的故障时,怎样才能使其降温呢?这种现象是由于个别IC或元器件性能差,高温特性参数达不到指标要求所致。为了找出故障原因,可采用升降温法。所谓降温,就是在故障出现时,用棉纤将无水酒精在可能出故障的部位抹擦,使其降温,观察故障是否消除。所谓升温就是人为地将环境温度升高,比如用电烙铁放近有疑点的部位(注意切不可将温度升得太高以致损坏正常器件)试看故障是否出现。
     以上都是一些常用的仪表故障检测方法,掌握一二,遇到问题时就不会素手无策。一代代仪表推陈出新,同时也为仪器仪表科技与产业的发展提供了强大的推动力,并成了仪器仪表进一步发展的物质、知识和技术基础。

网友A:
不错的经验交流,受益了。

网友B(2015-11-17):
看似简单但实用。

网友C:
不久前我们厂就有一故障,我们那个是磁性浮球液位计,电机动作与磁性浮球液位计设定值不一致,有时根本不动作。后来厂家过来检查发现插件板上下都有水。按理说是不可能的漏水的,最后也检查了密封性,最后想到最近我们这边晚上气温在零下,而被测盐水在40度左右。液位计大概有30公分左右在外面,考虑是温差导致的水珠,最后把水珠擦干,正常。暂未出现问题,还有什么原因导致这一现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