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5-07-07):
各位大神好,本人現在準備學習PLC,所有有些問題請教,懇請各位解惑,謝謝
我所理解的非標設備的流程(電氣控制部分):
Step 1.定義動作原理流程圖;
Step 2.定義I/O接線圖;
Step 3.現場I/O接線;
Step 4.PLC編程;
Step 5.PLC調試;
以上2~4 Step比較混亂,或者說可能還有遺漏

网友A:
差不多就是这些了

网友B:
加个元器件选型

网友C:
你的字体好难看哦

网友D:
不知道你是那得人啊 ,,不是中国人吧

网友E:
步骤是死的,人是活的,必要的时候用跳转

网友F:
有的时候灵活点就可以的。

网友G:
Step 3.現場I/O接線; Step 4.PLC編程;  可以对调

网友H:
活学活用吧

网友I:
如7楼所说,I/O分配后,就可以编程。

网友J:
我都是把输入 输出 中间继电器等分配写到纸上,定义功能,然后编程序,这样可以随时翻看和标记。如果放在电脑里,翻来翻去很麻烦。

网友K:
问题是第一个 没搞清楚  后面都白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