给个启动信号 报警直接置位 前边加屏蔽也不好用 谢谢

楼主(2015-07-07):
给个启动信号 报警直接置位 前边加屏蔽也不好用

网友A:
呵呵,什么类型的plc,没见过这种编程语言

网友B:
是不是其他地方有占用同样的m点

网友C:
fb3中不是有复位吗,执行一次复位再看看。

网友D:
回复 网友A:
西门子300的LAD。

网友D:
M100.0接通条件是啥?

网友E:
你写的M100.0是不是也有地方在用着。

楼主:
回复 网友E:
这个M100.0是做屏蔽用的 换个地址 还是不行啊 后边的报警一直置位

楼主:
回复 网友D:
m100不让他通 就是做常开信号的

网友D:
置位只需要一次,不复位就会一直保持的

网友F:
有S就得有R啊,不会自动复位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