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R-J3-200BN报警了AL:16

楼主(2015-07-07):
如题,编码器和编码器电缆是好的,驱动器出现这报警号怎么修啊?

网友A:
   三菱的驱动器,我上次碰到一个,是一直出现欠压报警的。检查了线路没问题后来发给厂家检测是驱动器主板坏了。
如果确定线路没什么问题,就咨询厂商,只能这样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三菱的驱动器,我上次碰到一个,是一直出现欠压报警的。检查了线路没问题后来发给厂家检测是驱动器主板坏了。
如果确定线路没什么问题,就咨询厂商,只能这样了。
这种技术问题,咨询厂商都白问。

楼主:
引用 网友B:
换个线看看
没仔细看贴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