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5-07-07):
CX-ONE软件不知道与那个工软件冲突,CP1E型号的PLC不能设置类型?
哪位大侠清楚啊。

网友A:
应该不会吧,你的是32还是64的,我的64的就可以,刚安装的软件,还是坛友提供的软件

网友B:
用欧姆龙专用卸载工具卸载,再安装另外一个版本试试吧。

网友C:
现在都是9.55版本了该更新了!!!!

网友D:
CP1E的比较简单
9.2 9.3等都可以了

楼主:
这个问题搞了我一个星期了,又是重装系统,又是更换防火墙,最后还是不行。不知道是哪里出其不意问题。郁闷中。
我用的是9。3的版本。

楼主:
系统是XP SP3的。应装32的吧。
点设定处,不能选择型号。

楼主:
引用 网友C:
现在都是9.55版本了该更新了!!!!
哪里有9。55的下载啊。

楼主:
恢复系统后能用一会儿,但不知道什么情况下又坏掉了。原来以为是PDF软软件,ACE软件搞鬼,后来都没有安装 。还是不行。现在怀疑是360安全卫士。

楼主:
其他的都可以设定类型,只是CP1E的不可以。

网友E:
是不是版本问题

楼主:
CX-Programmer for CP1E(CF1)软件,但安装后新建程序时,软件提示无法添加PLC类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