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这继电器是什么牌子的啊?

楼主(2015-07-07):
感觉那符号挺常见的,就是想不起来品牌了,设备上用的这种,打算买几个当备用。

网友A:
不知621D024是不是与型号有关。

楼主:
回复 网友A:
嗯,有关

网友B:
品牌应该在侧面上。带ru认证的应该是大品牌

网友A:
不知有不有厂家标识。
我怎么搜索到有一个相关是欧姆龙继电器,却又没找到进一步的资料。

网友C:
确实见到不少,但没注意品牌

网友D:
那个符号不是品牌啊,是美国的UL认证标志

网友E:
呵呵,某宝上面有,输入型号可以查得到,但是没有名字

楼主:
回复 网友B:
侧面我看了,也没有,只有多少伏对应多少安。

楼主:
回复 网友B:
原来RU是认证,我还以为是品牌。

网友F:
松下有和这个类似的。

网友G:
UL.RU,是美国安全认证标志。

网友H:
应该是小日本的东西,富士原装进口的

楼主:
回复 网友H:
嗯,这是台湾的加工中心里面用的,好多元器件都是日本的。

网友I:
欧姆龙也有类似的继电器的。

网友J:
一般欧姆龙的多
我们一年用几千个

网友K:
找相同品牌的干嘛  别的品牌不也一样吗只要引脚一样不就行了吗   天车遥控器里面都是这种

网友G:
只要引脚和电压相同,都可以用。
顺便说一下,市场上欧姆龙的假货最多。

网友L:
看起来像是:和泉。。。。。。。。。。。

网友M:
富士通继电器

网友N:
欧姆龙出品,该继电器主要在马来西亚生产基地生产